请教黄铜与不锈钢焊接用什么助焊剂可以?

楼主(2014-02-10):
首先用高频感应加热黄铜至熔点,然后将直径1.5MM不锈钢丝浸入融化的黄铜中,请问用什么助焊剂可以焊接上?

网友A:
不锈钢上做个凸起,然后等铜液冷却了就连接在一起了。可行不?

网友(点评):
物性一点不了解,感觉你这个有意思,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标准牌号:FH 21`

补充内容 (2014-2-10 15:42):
将不锈钢丝焊接部位抛光后,直接插入, 就可以不用助焊剂。抛光后不要在空气中放置太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牌号:FH 21`

补充内容 (2014-2-10 15:42):

不太懂FH21是什么东西?哪里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上做个凸起,然后等铜液冷却了就连接在一起了。可行不?

谢谢回复,我是想在不锈钢丝的一端上覆盖上一层黄铜,就像是一层镀层一样,所以不能等黄铜冷却,不锈钢丝量太大也不方便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FH21是什么东西?哪里有卖的吗?

DIN EN 1045标准里面的助焊剂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