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内孔尺寸磨大了,请教高手给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4-02-10):
我们厂里有个联轴器内孔φ260 长420,双键槽已加工完成,现在发现尺寸超差0.1mm,求高手给个解决方案, 其中轴已经发给客户了,只能修联轴器了。 我们考虑电刷镀和火焰喷镀工艺,但是担心将来在现场联轴器加热装配时,在火焰烧的情况下镀层掉落,现在考虑电镀工艺,不知道咋样,求教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轴径尺寸过大,超差也多了,你这个配合以后肯定是热装的,不可能不热装,既然热装,你这个件就一定是报废处理了,假如轴没有加工,立即把轴停下来,改配合尺寸,

以后注意,先干外套后干轴,就算是个小教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径尺寸过大,超差也多了,你这个配合以后肯定是热装的,不可能不热装,既然热装,你这个件就一定是报废处 ...

谢谢,一批6件,其他的已经装配完成,就这一件出问题返回厂里修复来了。谢谢

网友:
估计得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