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确定位工装的设计

楼主(2014-02-10):
如图所示,绿色板是一块0.6的铝板,下面红色板、弹簧和灰色框是一个集成的器件的简化,

需要设计一个工装,将绿色板与红色板刚好贴合(可以有1~3丝的预压)

因为器件的一致性还不错,所以我的想法是加工一个高精度的定位块来定位铝板然后锁紧

请教各位:对于这种位置要求精确的工装应该怎么做?多谢啦~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楼主:
怎么就沉了啊,千万别沉了啊。。。

网友A:
楼主,请教下您这铝板和红色板是什么结构,上面有孔吗?光看您这张剖视图,咱看的不明白您这零件到底是什么结构的?若是板子上有孔,您可以试试精密螺纹副结构,采用微调螺纹调节预压量,精度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也可以采用差动螺纹结构调节。附图

上述都是高精密的调节方式,不过成本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点。
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您这铝板和红色板是什么结构,上面有孔吗?光看您这张剖视图,咱看的不明白您这零件到底是什么 ...

是啊,工装压紧固定了,最后你这两个机构如何结合呢?工装需要避位啊。

0.6mm厚的铝板,能否反过来放在平面上?这样就好搞工装固定压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您这铝板和红色板是什么结构,上面有孔吗?光看您这张剖视图,咱看的不明白您这零件到底是什么 ...

多谢指教~没有说清楚是我的问题,铝板是140*70的,四角上有四个孔,需要的话也可以在边界适当多加,但是中间部位是不能有的
这个精密调节机构是很好的,精调是可以做到的,可是该怎么确定是刚好压到,或是刚好预压了一丝呢?这个很难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工装压紧固定了,最后你这两个机构如何结合呢?工装需要避位啊。

0.6mm厚的铝板,能否反过来放在 ...

设想的是刚好预压1~3丝的情况下将这两个零件胶合,
orc_roll已经给出了精调机构,但是很大的问题是该怎么确定两个零件时刚好压到了,或是刚好预压一丝,这个限定有什么办法吗?求教了
铝板应该是不能下置的,因为它要随着红色板上下振动的

网友C:
我觉得你的方法就挺好挺简单呢 做个圆环,尺寸精确 吧电子元器件放在圆环中间 在把上面的板直接贴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工装压紧固定了,最后你这两个机构如何结合呢?工装需要避位啊。

0.6mm厚的铝板,能否反过来放在 ...

见过一台国外设备:一个电机带两条平行同步带,其中:一个同步带轮跟电机经联轴器直连,另外一个同步带轮的动力是通过直连的同步带轮(中心孔对称布置两个M6的螺纹孔)经一个圆形机加工件(中心孔对称布置两个M7的螺纹孔,间距跟上面同步带轮的两个M6螺纹间距相同)和一段轴传递过来的。
请教:有这种连接方式吗?

网友:
我想靠预压1-3丝来使这两个件接合会比较困难;
不知道能不能转化成压力,这样就好控制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的方法就挺好挺简单呢 做个圆环,尺寸精确 吧电子元器件放在圆环中间 在把上面的板直接贴合即可

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估计就只能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