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压机

楼主(2014-02-10):
伺服压机的构成和工作原理,麻烦大家懂的帮忙介绍下

网友:
纯伺服压机无飞轮,能量完全由伺服电机提供,具体的话,每个厂家的伺服压机结构并不完全一样。

网友(点评):
太好奇了,一般那电机要多大功率啊?

网友:
功率四百千瓦吧。

网友(点评):
这个要区分压机的参数,吨位从60---2000吨不等,功率也从35KW----4000KW不等,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目前机械伺服压机大体分为3-4种驱动方式,比较典型的是小吨位AIDA直驱方式,中大吨位舒乐方式或者网野方式,等等

网友(点评):
具体点就是1.舒乐的串联同步的动态直驱系统 2.小松的肘杆增力机构 3.AIDA的直驱结构 4.还有一种就是复合传动方式

网友:
AIDA也有大吨位的哦。一两千吨的,采用三到四台伺服电机直接驱动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济二机也可以做到1000吨以上的伺服压机

网友(点评):
很惭愧,目前,好像国内没有量产机,基本都是在拿项目

网友:
功率不一定,最大的可以达到单台电机500kw,采用并行主从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