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急停恢复后不在程序首的程序无法执行,或让程序在急停后自动回程序首

楼主(2014-02-11):
   昨天,一数控车(FANUC系统 )撞刀了,撞得挺严重的,过程就是操作者在打刀后按了急停,在换刀后直接按了启动,没有回程序首。
   由于人员变化较快,经常有新手上岗,所以经常出这种事故(老手有时也会犯,特别是在调试时)。
   为减少此类事件发生,在此向社区大侠们请教:有没有办法让急停恢复后不在程序首的程序无法执行,或让程序在急停后自动回程序首?FANUC系统。

网友:
在参数里有个重启再确认的功能,并不一定是程序头,主要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没有考虑到每把刀的位置都可以加工。剩下的就是对手下的培训了

网友:
有的系统会提醒  广泰好像就会   当你从中间开始运行程序的时候他会提醒到你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现在数控都是可以从程序中间起动加工的。

网友:
如果不能从程序中间开始启动机床,那么产品调试时将及不方便。
会不会撞车主要看操作者。

网友(点评):
不是看操作者,而是要看编程方式。对于模具加工来讲,从中断执行是很有必要的。好多系统支持断点执行,不支持的可以通过删程序段来解决,但前提是统统用绝对编程。

网友:
有的系统会提醒

网友:
以前的FANUC系统不会提醒,现在的会提醒,需要再次确认才会启动。
西门子或三菱系统只要中断后会自动复位。
FANUC如果也想自动复位的话,要改PLC,有个系统信号叫“倒带与复位”,处理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西门子对我来说几乎属于传说中的了,没机会学。三菱和法拉克比较起来,我比较中意三菱,大侠觉得两者谁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FANUC更专业些。其实还是中意西门子。

网友:
这种机床还是有的   去年在西安展会见过这种床子   厂商直接演示   真的给我上了一课啊

网友:
拍下急停后,再松开,难道不复位吗?

网友(点评):
有的机床程序不回

网友:
你教他们按了急停  然后按复位   这是必须的操作     我的习惯只要按了急停  或  进给暂停    紧接着按复位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如果按了暂停  必须从头再找到需要运行的程序

网友(点评):
不处理倒带信号,只有在编辑方式,程序画面下才能返回程序头。其他方式按复位也没用。

网友(点评):
广数980tdb设置参数 不管在任何工作方式复位程序都返回开始 发那科好像不行

网友(点评):
改PM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