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孔误差与销钉尺寸公差的匹配,求解答

楼主(2014-02-11):
两块板,1和2,通过两个销钉把板1和2连接起来,两个销钉和件1紧配合,通过销钉将件1和2连接起来.其中销钉和件2是松配合10h7/G6.板上的两个销钉孔间距50+-0.02,请问:
1:销钉孔的距离误差+-0.02合适吗?销钉能顺利装进件2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个配合尺寸和孔间距误差应该满足怎样的关系?
2:件1和件2两个销孔间距误差该如何确定?

楼主:
如何上图片,我直接粘贴怎么看不见,

网友A:
为了方便装配,倒是可以把另一个销孔改为腰槽,可惜看不见图,不知合理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方便装配,倒是可以把另一个销孔改为腰槽,可惜看不见图,不知合理与否

谢谢觉行大侠,可以的,这个问题通过菱形销和圆柱销的组合解决,我只是想弄清楚两个销钉孔之间的尺寸公差与销钉配合后的间隙之间满足怎样的关系,才能保证两个销钉顺利的装入加工好的销孔内.

网友B:
最好上图,
1、销与孔的配合
2、孔在板上面的位置公差

网友C:
如果你两个零件之间需要手动频繁装拆,建议你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孔放H7,销放e7,这样才能保证定位精度,并且手动装拆时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

如果你两个零件装好以后,不需要装拆,建议你两个零件全部用过渡配合。毕竟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要知道不管是销本身还是零件,都是可以变形的。所以,安装时肯定没问题的。0.02的公差应很高了。如果你一定要理论计算的话,你会发现,两销孔间距的公差将会是微米级别的。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这样做的。

另外一个信息:我们现在使用的标准是销孔H7,圆柱销m6,孔间距+-0.02.到目前没有发生任何装不进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公司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两个零件之间需要手动频繁装拆,建议你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孔放H7,销放e7,这样才能保证定位精 ...

谢谢大侠
1:按照你现在的H7/e7配合,那么销钉和孔之间有个最小间隙,同时两个销孔的距离误差+-0.02,这个间隙和销孔误差有没有确定的大小关系,或者数值关系呢.
2:对于+-0.02,当两个孔位置离的近的话可以有这样的精度,但是位置远了这个精度也不容易达到,此时的误差就会大一些,那这个时候以就是H7/e7配合,两个销钉的安装与原来相比是容易安装还是较难呢?要是较难的话是不是要放松配合呢?
3:按照2所讲的,是不是放松了后就没法保证销和孔德配合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图,
1、销与孔的配合
2、孔在板上面的位置公差

我这个周末发给你,现在没电脑 无法上传,公司不能上传

网友:
距离50 ±0.02精度可不低
一般设计时尽量避免

网友D:
这个销钉孔间距50+-0.02,一端紧配,一端滑配是正常的
我这边公司的公司内标准就是200以下的相关销孔间距公差+-0.02,超过200,小于1000的公差+-0.05
装了那么多台国外设计的设备了,没问题的

国外图纸对这种销孔公差是标+-0.013,当然他们是按英制标的,0.00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1:按照你现在的H7/e7配合,那么销钉和孔之间有个最小间隙,同时两个销孔的距离误差+-0.02,这个间 ...

计算这个间隙,需要知道你的定位销是多大直径。在这里,我们假设直径为8mm

8 H7 = 8 +0.015/0     8 e7= 8 -0.025/-0.04

计算单个销/孔的配合间隙: 最小值为0.025  最大值为0.055 。如果轴孔,和销位置都可以保证+-0.02的公差,

假设两孔和销的位置以其对称中心移动(两销孔,两销相对于同一平面对称分布)

孔距取上偏差,
销距取下偏差,
单个孔销配合取最小间隙时:孔与销的间隙为-0.0075(单边)
单个孔销配合取最大间隙时:孔与销的间隙为0.035(单边)

孔距取下偏差,
销距取上偏差,
单个孔销配合取最小间隙时:孔与销的间隙为-0.0075(单边)
单个孔销配合取最大间隙时:孔与销的间隙为0.035(单边)

综上,也就是说两孔和两销配合使用时,孔与销之间的单边间隙在-0.0075 和 0.035之间变化

红色虚线表示销,绿色实线表示孔

孔、销配合

孔、销配合

网友:
销钉通常配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这个间隙,需要知道你的定位销是多大直径。在这里,我们假设直径为8mm

8 H7 = 8 +0.015/0     8 e ...

很感谢你,多谢你详细耐心的解答.按照你的计算,我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要使得销钉顺利装入,则要让销与孔的配合的最小间隙大于两个销钉孔的位置公差?

网友:
如果是经常取放,可以考虑三楼大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多谢你详细耐心的解答.按照你的计算,我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要使得销钉顺利装入,则要让销与孔的 ...

我想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但是这个配合只限于你想频繁装拆,而且装拆要求基本无阻力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但是这个配合只限于你想频繁装拆,而且装拆要求基本无阻力的状况。

那如果不是频繁拆卸的话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是频繁拆卸的话怎么处理呢

可以选择过渡配合或轻过盈配合。

孔的位置度0.04

这也是我目前所在公司的标准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过渡配合或轻过盈配合。

孔的位置度0.04

谢谢了,其实我就是想搞清楚原理,不想每次都那样写,但是不知道原理,再次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2015-11-13):
圆柱销钉:
1.固定销钉的板孔取P6销钉买h7的(销钉压入后高度给2~5之间)
不固定销钉的板孔取H7。
孔间距精度是+/-0.01。
2.当然也可两块板的孔精度都给H7。销钉选一端p6一端h7的。
孔间距精度是+/-0.01。

网友(2015-12-18):
引用 网友D:
这个销钉孔间距50+-0.02,一端紧配,一端滑配是正常的
我这边公司的公司内标准就是200以下的相关销孔间距公 ...

超过1000的又是多少?小于200的应该还有+-0.01了吧,这个界限数值又是多少?望大侠指点。

网友(2017-03-21):
引用 网友C:
计算这个间隙,需要知道你的定位销是多大直径。在这里,我们假设直径为8mm

8 H7 = 8 +0.015/0     8 e ...

我想知道这两个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新手一个,能麻烦解答下么?万分感谢!
单个孔销配合取最小间隙时:孔与销的间隙为-0.0075(单边)
单个孔销配合取最大间隙时:孔与销的间隙为0.035(单边)

网友(2018-01-04):
这种两个销孔在模具设计上很常见
可以问问做模具的

网友:
现在精度稍高点,加工商就在叫做不了。书本上推荐的销孔配合公差有时还真用不上。要求高点的就只能让加工商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