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上两互为相反的斜齿轮安装定位问题。

楼主(2014-02-11):
最近在齿轮箱的装配工序中遇到一点问题,现在拿出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好想法。
一根传动轴上左右对称安装两幅斜齿轮,间距为60mm,斜齿轮使用热装工艺安装,现在安装之后无法保证两斜齿轮的每对齿完全对称,这样会带来较大的磨损和噪音。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保证齿轮在热装的时候,两幅齿轮齿位的对称性。

网友A:
有单键吗?要是有的话,轴上的键槽一刀活。拉键得工装做定位。没有公差完全对称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键吗?要是有的话,轴上的键槽一刀活。拉键得工装做定位。没有公差完全对称不好说。

没有键,光轴对光孔,热装过盈配合

网友:
坐等大侠 解答
同时学习

网友B:
可以将两斜齿轮加工对称的两个孔。装之前两斜齿轮用两根直杆穿起来。装配完成再拆掉。

以上,供参考

网友:
两个齿轮摞在一起  打个定位销孔  热装的时候  用这个小孔定位 不知道可否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两斜齿轮加工对称的两个孔。装之前两斜齿轮用两根直杆穿起来。装配完成再拆掉。

以上,供参考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两齿轮上做个基准孔安装,和5楼意思一样

楼主:
会不会影响动平衡呢?

楼主(2014-05-14):
通过定位销孔的方式在安装过程中有很大的不方便性,为了保证安装精度,这个销孔的配合必须很高,穿过的销轴和销孔的粗糙度和尺寸精度都要很严格。热装的时候要先装一个齿轮,等完全冷却之后,掉头放置安装轴,再安装另外一个齿轮,把齿轮加热后,齿轮不仅仅是内孔直径变化,这个配合孔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导致销轴很难穿入上面这个齿轮的定位孔内。。。。
在实际装配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工装,利用与这个齿轮轴配合的另外一根输入轴上的齿轮做定位,配装这两个加热后的齿轮,效果不错。
随后又出现了问题,这种成对的斜齿轮传动配合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齿轮偏差啊?这样能在传动中消除齿隙,减少噪音。我们这次装完的减速箱,传动损失减少了,但是运行噪音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