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外径有2260mm大。请问怎么加工?

楼主(2014-02-11):
如图零件,是一个水电站用的叶轮,外径有2260mm大。想请问用什么机床,怎么加工?

网友:
参考三峡的叶轮加工

网友:
五轴龙门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上有意思,,,,,大叶轮加工可以心想。。。

网友:
我就想知道没有数控的时候怎么加工?
用手慢慢的赶吗?

网友A:
三峡水轮机叶片

网友(点评):
大侠说是“拆分开来然后再组合”这种加工技术吗?

网友B:
太大了,没接触过!不过应该有这么大行程的5轴吧?叶面只能5轴加工!

网友:
可以考虑专用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没接触过!不过应该有这么大行程的5轴吧?叶面只能5轴加工!

龙门的连汽车都能开上去

网友C:
楼主,您是想要整体式加工出来的叶轮呢,还是加工后组装的叶轮?整体式加工的难度系数比较高,推荐叶轮拆成叶轮片与叶轮本体,分开加工,加工后组装,不过这里组装若是采用焊接的话,这里焊接技术是个难题。

网友:
一般是加工中心加工单片叶片,或者,通过样板对比,人工打磨,然后焊接,如果整体加工的话,成本太高,对于毛坯的要求也高。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峡水轮机叶片

大侠我这是整体的,无法像你那种用五轴加工。现在初步想法还是用五轴龙门铣加工,不知道刀具能否加工到底部。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是想要整体式加工出来的叶轮呢,还是加工后组装的叶轮?整体式加工的难度系数比较高,推荐叶轮拆成 ...

整体的,客户要求整体加工。现在给客户出方案。以前都是做的三轴的,这个初方案用5轴龙门铣加工,主要是刀具能否加工到底部。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们指教。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说,咱这种喽喽得靠边站了,哈哈,咱没怎么接触过这么大尺寸的整体式叶轮加工。以前看过叶轮加工是通过电解加工出来的,精度高,成本相对高点。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说,咱这种喽喽得靠边站了,哈哈,咱没怎么接触过这么大尺寸的整体式叶轮加工。以前看过叶轮加工是通过电解加工出来的,精度高,成本相对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这是整体的,无法像你那种用五轴加工。现在初步想法还是用五轴龙门铣加工,不知道刀具能否加工到底 ...

这个要具体看你的工件,编程后看是否有干涉,最好找到加工设备让他们根据设备参数模拟一下就行

网友D:
这么大的五轴龙门天价了,国内几家大型汽轮机厂都是我们的客户,他们都是在龙门上加五轴转台,至于你所说的“主要是刀具能否加工到底部”,要看刀具和程序了,“ame0624”大侠说的没错这种加工干涉是大问题必须模拟试切

网友E:
这个产品我见过别人实物加工,叶片是全手工打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产品我见过别人实物加工,叶片是全手工打磨出来的!

是,客户现在也是人工打磨,不过用数控加工是一个趋势,所以客户要求想办法用数控机床解决问题。

网友:
龙门五面体必须的。龙门铣肯定不行。还是选西班牙的龙门吧。日本的不一定行。如果是铝件,加工难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五轴龙门天价了,国内几家大型汽轮机厂都是我们的客户,他们都是在龙门上加五轴转台,至于你所说的 ...

龙门加A轴?2200mm直径不行吧。横梁到工作台要接近3米了。

网友(点评):
摇篮式可以有效降低整体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