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弹簧加工工艺,不焊接怎样做

楼主(2014-02-11):
讨论内容:1.材料准备2.下料(线切割免谈)3.圆角成形4.加工变形5.平面平行度及粗糙度。

技术要求
1.    热处理:氮碳共渗
化合物深度:5umin,表面硬度:400HV0.05min,测定位置为P点
2.    宽度1.5 正负0.05的中心线和R 的中心线偏移量0.05以下
3.    如图所示沿与焊接部位垂直的箭头方向向上加130N的力时,焊接部位不能断开
4.    去毛刺及尖角,并涂防锈油

网友A:
材料有量的话,可以直接用冷拉材,可以定做,自己也可以做模具拉,这个不多说了,

焊接要手艺了,其它就是一般工艺了,表面硬化现在完全没有问题,控制好初始材料与处理工艺,避免裂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有量的话,可以直接用冷拉材,可以定做,自己也可以做模具拉,这个不多说了,

焊接要手艺了,其它就 ...

就是不要焊接。关键是断料,是用滚切还是模具切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要焊接。关键是断料,是用滚切还是模具切断。

你假如必须做‘无头圈’,假如用板料,不能用‘带’,因为纤维性能不行,你用板的话,要知道横轧的道次,你不控制这个,作出来不能用,假如有合适带就可以,

留量,下料,翻面,就是把板面翻成内外圈,用一个锥形辊,手工喂料翻面,我看到过人家怎么玩,但没有详细工艺,翻面以后,原来的冲切面形成端面,磨就是了,这个没有什么,关键是留量翻面,这个是‘技术诀窍’,你要捉摸一些,

用圆管也看到过人家玩,多次退火去滚那个无缝管,滚到一定厚度,用非金属弹性胎撑好,上车床车断,车成‘粗件’以后,在上‘精滚’,这个工艺关键是精确计算‘余量’,技术诀窍在这里,也要劲的,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电子束焊接?假如有批量,你找‘鬼魅大虾’,真空电子束,基本与母材就保持一致了,焊后再冷滚拉伸,基本就可以有95%的性能,假如我玩,就如此,应该没有问题,

我见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加工工艺,但必须考虑怎么划算?在保证性能的条件下,划算也是一种‘技术’,哈哈,

大虾可以考虑上面几个方式,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
对于弹簧,我只想说,在MISUMI上买的弹簧,力都比标称的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假如必须做‘无头圈’,假如用板料,不能用‘带’,因为纤维性能不行,你用板的话,要知道横轧的道次, ...

留量,下料,翻面,就是把板面翻成内外圈,用一个锥形辊,手工喂料翻面,我看到过人家怎么玩,但没有详细工艺,翻面以后,原来的冲切面形成端面,磨就是了,这个没有什么,关键是留量翻面,这个是‘技术诀窍’,你要捉摸一些,
这个我看懂了,第一次见这种工艺,就像见到心仪的女孩子。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世间‘邪门儿’的东西很多,俺因为到处走,见人家玩什么都好奇,世界太大了,哈,

网友(点评):
下次来武汉通知一声,请你喝酒。不过酒也不能白喝,给我的产品挑挑毛病,我也会把关键点全盘道出来,这也是我的得意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假如必须做‘无头圈’,假如用板料,不能用‘带’,因为纤维性能不行,你用板的话,要知道横轧的道次, ...

三个工艺都可行,各有难点,等有空细细琢磨。

网友(点评):
随便你才有哪个都可以,都是实用工艺,也都有人在用 ,

网友(2014-05-15):
车床上车成型并切断然后反面车端面吗?刀要非常锋利啊,外圆因为有轮廓用外槽刀做吧,这刀估计的小于R0.5了。内孔刀用R0.2甚至更小的D型刀或者V型刀。

网友(点评):
计划用r0.2D型刀车成相似形状,再用成型车刀低速成型,然后切断。谢谢!

网友(点评):
成型刀切削力大,较易产生变形。

网友:
这个活放车床做的话 刀具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夹具。。。

网友(点评):
一点没错,重点是夹具。这几天没在论坛上出贴也被这困扰的没心思,办法道有几个,包括切断后两边都不能有毛刺,还有件薄了车削的震动。

网友B:
而且不管你的刀有多锋利,隔断时还是会变形。。

网友:
 这个坏蛋大侠应该会表示没难度,他做单边0.1都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不管你的刀有多锋利,隔断时还是会变形。。

这话有点外行了。
假设有一个力f1刚好能使此零件变形,那么只要我的切削力f2不大于f1,那么改零件还会变形吗?再说,我如果用夹具来提供一个反向支撑力来抵消切断时的切削力呢?(副主轴伸出反夹内孔,然后主副轴同时转动,此时开始切断。)
最后说一句,切断时翻边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变形就未必。
PS:理论不扎实,举例可能不是很严谨。

网友(点评):
如果有副主轴可以先做侧面、倒角、内圆和切断,切换主轴再加工另一侧面和外圆,这样切断和毛刺什么的都不算事。对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