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g六轴机械手

楼主(2014-02-12):
各位前辈:
              通过短期的学习和了解以及在论坛上前辈的帮助,我最近在设计3kg级六轴机械手,六个轴全部使用的力士乐伺服电机,和绿的  谐波减速器,控制器用的是KEBA,现在1,2,5,6轴已经差不多了,细节没有完善,请大家指点!
              因为3.4轴有难点,包括轴线等,后期将3,4轴上传

楼主:
自己设计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希望大家指点后期完善,并制作动画上传

网友(点评):
楼主你在廊坊开发区吗,我们在大学城附近,可以看看你们做的吗?

网友:
很羡慕啊,我一直也想弄这方面,不过比你粗糙多了

网友(点评):
嗯,时间比较紧,其实内部的传动也都做了,图片没有剖切看不出来,后期做个比较细致的

网友A:
谐波减速器可以省略吗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不過感覺上畫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减速器可以省略吗

不可以的

网友B:
大侠有类似多轴机械手的资料吗?包括主体(机构)部分和控制部分的设计,控制部分的硬体和软体等。近期也想自己学着设计一下机器人,因为公司用机器人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可是不给拆,得到的一些资料大多是应用的,不是设计的。

网友C:
看了一下楼主的图片,不是特别清楚,根据我所知的给点建议啦,说得不对不要见怪:
第一、第一轴看起来像是用电机与减速机与第二轴相连的方式,不过减速机与第二轴之间是否有交叉滚子轴承相连,因为谐波减速机所能承受的扭力并不大,一般第一轴会采用RV减速机。第一轴腰关节部分设计成锥形感觉怪怪的。
第二、各轴看不到任何标定装置
第三、第六轴只有大机器才会用电机直连,看图中第六轴太大了,太重了
第四、看图中各部件壁厚都很薄,刚性与强度不够
第五、各关节连接看不出如果装配,螺纹孔什么的都没有
其他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在图片中看得不清楚,图主可以多贴些详细的图片看看。
建议最初可以仿一仿别人的设计,然后看看国外机器人上的一些细节问题,其实设计六轴并不难,但是好的机器人有很多细节问题不好处理或者一般人不知道而已。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点评,谐波减速器的厂家,告诉我可以中间连,说力都传送到谐波减速器内部的交叉和滚子轴承上了

网友:
我们也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lz有没有考虑加工的问题,你种结构看起来有点复杂,没有批产铸造肯定困难,加工中心又是费料费时费钱,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看起来特别简单的样子,当然如果你不缺资金就当我没说,还有就是问下,你这些结构的设计,减速器的选型,电机的选型都经过计算了吗?扭矩都满足吗?

网友(点评):
嗯,都计算过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六轴机械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有类似多轴机械手的资料吗?包括主体(机构)部分和控制部分的设计,控制部分的硬体和软体等。近期也想 ...

不好意思,我搞机械的,很多的机构还学要自己琢磨

网友:
好样的。不过六轴国外已经很成熟了。除非你的和他们性能一样,而且价格低。

网友:
先弄部二手的学习分柝下(我就这样,所以家里屯了几部),然后就是选减速器和电机了,这步很重要,也就决定了整部机的机械结构和性能.也是实际上碰到的最大难题,通用的减速器不是这里不行就是那里有问题,专用的一般人又搞不来。自制就难了。所以通常都说-部机器人能体现-个国家的基础实力。

网友:
期待完整图纸。

网友D:
楼主您好,冒昧问一句,能否告知您在2轴上选用的绿的减速机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冒昧问一句,能否告知您在2轴上选用的绿的减速机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六套全下来2万多吧

网友(2014-03-24):
不能大饱眼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套全下来2万多吧

J1轴如果用RV成本会不会减少一点?我总感觉谐波在寿命上有些短,上次展会,问过绿地的人,说寿命在2万小时左右,不知道水分怎样。

网友:
没这方面基础,很喜欢,怎么入门呢?

网友:
要怎么入门呀?

网友(2014-08-10):
个人观点,不合适的地方请忽视:
1、是不是大臂分在两侧均存在,否则线缆如何从从大臂进入底座呢?
2、J6轴电机直连,会增加其他各轴负载,而且还需要考虑J6电机线缆进入小臂的设计。线缆寿命是影响机器人可靠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
楼主,能给点计算关节轴的惯量,扭矩,之类的计算公式吗。现在还不会计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电机和减速器选型的计算过程共享下,学习学习。我也正在做六轴,不过不像你这种大家伙,放在移动平台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楼主的图片,不是特别清楚,根据我所知的给点建议啦,说得不对不要见怪:
第一、第一轴看起来像是 ...

你用的谐波能承受的倾覆力矩多大?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谐波,能否共享一份各系列的谐波内轴承的额定倾覆力矩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谐波能承受的倾覆力矩多大?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谐波,能否共享一份各系列的谐波内轴承的额定倾覆力矩 ...

抱歉我并没有设计过六轴,我设计过其他机器人,用过谐波减速机,所以是从使用经验上提出一些意见。你说的减速机的参数都可以在减速机的手册里有详细说明。绿的减速机我也用过,而且做过很详细的测试,性能上还可以。不过参数上没有HDS那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并没有设计过六轴,我设计过其他机器人,用过谐波减速机,所以是从使用经验上提出一些意见。你说的 ...

哦,恩谢谢啦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时间可能是太长了,最近太忙了,到现在,3kg6轴机械手的机加工件,已经加工完成,但有些特别的原因,我没有参加具体的装配,现在应该装到3轴了,也没有时间去看,没在一起,后期上传实物照片,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很多的回复,我没有时间回你们,很道歉!

网友:
楼主的图像是机器人的实体图啊!颜色还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