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加工

楼主(2014-02-11):
本人需要把一根0.5的钢丝焊接在另外一根0.5的钢丝上,有数量
最好在珠三角地区。   能做的请联系。QQ630802960

网友A:
这个只能是通过电阻焊或者激光焊接吧·

网友(点评):
氩弧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是通过电阻焊或者激光焊接吧·

氩弧焊有点悬,这个只需要几A的电流····

网友:
有没图纸?氩弧焊我这里有一个焊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