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齿轮

楼主(2014-02-11):
本人solidworks  2010版本的,求画齿轮方法或者插件

网友:
楼主要是新手就推荐自己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画一下 练练!

网友A:
两张图片是一个齿轮模型,但旁边的模型树里面的内容不一样,请参照模型树里的内容一步一步的操作,本模型的齿形二维图是由CAXA软件生成的,以端面模数代入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片是一个齿轮模型,但旁边的模型树里面的内容不一样,请参照模型树里的内容一步一步的操作,本模型的 ...

求联系方式,我想像你学习学习

网友B:
杨大侠不用gear啊,,,,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联系方式,我想像你学习学习

还是把你自己的QQ帖出来,你是加不上我QQ的。

网友:
刚刚有一个人在网上骂我,不知是不是社区上的同行QQ号是1907477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杨大侠不用gear啊,,,,厉害。

这位仁兄有什么好的方法教教小弟,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我晕  难道你从事齿轮加工行业吗? 还是是研发设计减速机的大侠?
为什么非要纠结于怎么画齿轮?
楼主,你能非常画一个完整的轴承吗?

网友B:
齿轮插件,gear2010,自己搜下,我用的是sw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插件,gear2010,直径搜下。

安装什么的不会

网友(点评):
那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
你直接那张cad图,旋转一下,切除一下。。在修修好了

网友:
齿轮都还算好的了,涡轮那才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