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齿轮支起来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4-02-11):
正在做一个齿轮传动的设计。由于手头的资源和实际空间限制,需要在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之间再加一个过渡的齿轮。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将这个过渡齿轮支起来,我现在有两个思路:

1.选择带轴承的齿轮。但是模数和齿数符合我要求的齿轮都不带轴承。所以这个方案不行。

2.第二个思路就是在齿轮中间插一根轴(插紧),在轴的两端用滑动轴承支架支起来,这样可以防止齿轮上下移动,但是这个方案怎么防止齿轮轴向滑动呢?

我是做电子设计的,刚开始接触机械。很多地方的说明不专业,请各位多包涵,同时请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A:
小学的作文都是“看图说话”,没有图没法说,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你可以把齿轮换成三角皮带轮

网友B:
采用阶梯轴,另一端加锁母的方式,不知道你转速和传递扭矩,一般情况可以应付

网友C:
找本齿轮手册看看即可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学的作文都是“看图说话”,没有图没法说,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你可以把齿轮换成三角皮带轮

谢谢,但是我的应用时齿轮与齿轮的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阶梯轴,另一端加锁母的方式,不知道你转速和传递扭矩,一般情况可以应付

转速较低,不超过30rpm,转矩不超过3n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本齿轮手册看看即可我觉得

求推荐简单易懂的齿轮手册,好快速上手!谢谢!

网友C:
本来手里有一本日本人写的,找不到了。看看这个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手里有一本日本人写的,找不到了。看看这个可以不

本人新手,威望不足8.。。。可否发我邮箱,谢谢啦,670910950@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威望不足8.。。。可否发我邮箱,谢谢啦,

当然可以,

网友:
轴向固定的方法有很多,根据你的情况了,圆螺母,定距套,轴台,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