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传动部件

楼主(2014-02-11):
请教,XYZ三轴,精度较低,X轴7米长、Y轴6米长,这两个轴传动部件选丝杠的话有这么长的丝杠吗?丝杠、同步带、齿轮齿条哪种好?架体选铝型材的话,是直接一根长的梁还是需要加支撑筋?

网友:
选坤戈产品,铝型材,齿条,减速机全有。瑞士的。

网友:
跨度这么大,行程这么长,结构上的合理性如何?一般是X轴比较长,轴Y就不用多长的,Z轴根据高度需要。光抛问题出来,也要想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啊~

网友:
好长啊,没见过这么长的丝杠

网友:
还是选择丝杆比较好。6  7米不算长,看看龙门铣床吧~

网友:
X、Y轴这么长啊

网友:
楼主这个要求很难啊,第一、丝杆很少有六米以上的,这么长的丝杆变形会很大,很难安装的。
第二、标准铝型材是六米长。
如果楼主要跨度这么大,最便宜的是用齿轮齿条,但精度不高。稍高一点可以用同步带,不过做这么长的也很不容易。

网友:
有啊,去年我做了条9米1的,我们这里最长可以做12米

网友:
爱德利知道近年来机械手和自动化,变频器的运用时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