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泰数控车外螺纹

楼主(2014-02-11):
广泰数控车27*1.5的外螺纹,S1000,分刀大约有车10刀,刀片用的是台湾的森林达,黄色的,产品材料是20#,出来的效果巨坑,一面刀最多只能做30个产品,就得换刀片了。求高手指教,分析下原因,是S太高,还是分刀太细?车一刀一般多少余量,还是刀片根本不对?

网友A:
车螺纹有可以按螺距分刀(供参考),主要还是刀具与工件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螺纹有可以按螺距分刀(供参考),主要还是刀具与工件材料

能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
最后一刀进给不要低于0.1,否则车不光。

网友B:
是20号碳钢吗?我觉得用600转就可以,分5次车,第一刀车0.8到1毫米,吃刀量依次递减,最后一刀0.2毫米。其实床子刚性好的话3刀就行  。1.5的螺距,吃刀量不大,减少走刀次数能减少刀具磨损。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
我估计是你那编码器不稳定,,,

网友:
我干的也是  45号钢  车完后 像狗啃的似的  车M30的  S300转

楼主:
恩,减少车刀数量是好了点,但还是50个就得换刀片了,成本还是大哦

网友:
转速高了!

网友:
27外径,六七佰转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0号碳钢吗?我觉得用600转就可以,分5次车,第一刀车0.8到1毫米,吃刀量依次递减,最后一刀0.2毫米。其实 ...

听了你的方法是明显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你的方法是明显好多了

谢谢你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