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齿轮的时候,这个齿顶圆R和齿跟圆R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4-02-11):
设计齿轮的时候,这个齿顶圆R和齿跟圆R有什么影响吗?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两个r的高差就是齿高、R大了会影响配合,

网友:
齿轮齿根过渡曲线是由刀具齿顶的圆弧部分在切齿中的包络线所形成的,这一部分刀刃加工出来的齿廓不是渐开线。
在实际生产中,有时为增大齿轮的齿根圆角以提高齿轮轮齿的抗弯强度而相应地增大刀具的齿顶圆角,也有时为改善刀具齿顶的磨损条件而增大刀具齿顶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