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金属胶可以粘接?

楼主(2014-02-11):
零件上有一个200乘以200毫米的腔铣成200.08乘以200.08了,也就是双边大了8丝,材质是Cr12工具钢,现要求不能焊接,不能镀,领导要求用微米级的铁粉,再用金属胶在腔的四周刷一层,在重新铣到尺寸,不知行不行?胶过后的粘结强度怎么样,选用什么胶水?并且该工件的工作温度在80度左右,望有经验的老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腔是干嘛用的,要是活塞之内的活动件粘是不行的

网友:
这样的胶水还等待研究

网友B:
电刷镀

网友(点评):
电刷镀估计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腔是干嘛用的,要是活塞之内的活动件粘是不行的

不是运动副,是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刷镀

大侠,电刷镀的成本怎么算的,一个平方厘米是多少银子

网友(点评):
不知道了,我们电刷镀也是外协加工的。你找到外协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