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轴承钢作模具可以吗

楼主(2014-02-12):
大家好,请问用轴承钢作冲裁下料模具可以吗

网友:
木板也可以作冲裁下料模具,更何况轴承钢乎。

网友:
可以的,
从被加工零件的材质,厚度,产量综合考虑模具的材质,硬度,粗糙度
用来做模具的材料都叫模具钢

网友:
请教 3# 的版主,“用来做模具的材料都叫模具钢” 那么A3(Q235)、45#钢、铍铜、石膏等等也是用来做模具,这也算 “模具钢” 吗?

网友:
一般来说选用模具材料的时候主要考虑:
1:模具加工对象即产品材质:
2:产品的尺寸精度
3:产品的加工数量即模具寿命要求:
4:模具价格即模具目标成本
从材料的本质来说GCR15应该可以做模具。但是,其经济性及冲压的综合性能应该不是很符合以上几点要求。
所以,建议楼主做更充分的考虑。

楼主:
多谢版主,我还有发的其它主题,麻烦你也过目一下,谢谢!

网友:
无法给出任何建议。因为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
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冲切蛋糕,用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