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轴精磨出来跳动很好的,但铣过就跳动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2):
各位专家,我是个新手,请教个问题我的电机轴精磨出来跳动很好的,但铣过就跳动很大什么原因,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铣工序调到磨前

网友:
磨是精加工,应该在后面的工序

网友:
加工顺序反了

网友:
楼上正确,铣后变形,应先铣后磨。

网友:
你用什么设备加工的,我这边没有的,考虑夹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您说“电机轴精磨出来跳动很好的,但铣过就跳动很大什么原因”;请问下您工件到你这边的时候是半成品还是毛坯件?若是毛坯料加工,应该先铣后磨。若是到你这边电机轴已经是图示那样,亦即外圆已经磨到尺寸了;现在需要铣四角直边,若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得注意下装夹定位了,选择正确的定位基准,选择合理的装夹方式,提高加工精度;至于如何做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但铣好再磨得话无心磨就会有跳动,磨不圆了,我的公差是5个um

楼主:
但先磨后铣,表面又有划伤又有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说“电机轴精磨出来跳动很好的,但铣过就跳动很大什么原因”;请问下您工件到你这边的时候是半成品 ...

毛呸的,但先洗后磨的话就磨出来是多角形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这里就是装夹、定位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考虑外圆磨或者铣床考虑用飞刀水冷却

网友:
去卓力看看,你是那个厂的,设备不一样吧,人家做的都是很正常

楼主:
那边没认识的人应该不让看吧
你带带我去可以不

网友:
你怎么铣的,设备和装夹方式怎么弄的,吃刀

网友:
工装做做好,铣的时候分多刀。

网友:
把你的设备照片放上来。可能是你的夹具有问题

网友:
嗯,我估计也是夹具的问题

网友:
请各位高手帮小弟看下

网友:
方法都已经说了,铣变形了,磨放在最后!

网友:
爱德利想说这是零件吧!

网友:
我感觉很难过,你的设备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你的机器应该不适合做这个产品,你当初开发的时候想过没有好不好做这个

网友B:
你的设备不如用仪表车来做,然后做个夹具轴不会上下抖动的,像平口夹具一样,这样就不会有跳动了

网友:
我以前是做塑料产品的,现在生意不好就改行做这个轴了,所以一点不懂机械方面的,真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不如用仪表车来做,然后做个夹具轴不会上下抖动的,像平口夹具一样,这样就不会有跳动了

大哥,能帮我推荐一款铣床吗,我的QQ是584254401

网友:
线割加工。

网友(点评):
+1 量大的话还是不划算

网友C:
没图纸  看不到尺寸 ,这个产品按你的工序也能做出,不需要什么专用铣床,普通620仪表车改成飞刀铣就可以了,用什么飞刀片可以发私信给我。 夹具用线切割割轴直径那么大一孔轴塞进去锁紧固定,这个夹具非常简单一说就明白。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加工方法,我在宁波这边,做这样的轴太多太多了。现在你这样的轴都是用小平面磨,很多只一起平磨又快又好。 还有你这轴有一道压筋工序,也要注意下夹具,压4筋的时候也会造成跳动不好。

网友:
看了你发的照片,做这样简单的轴用这么好的铣床太奢侈了,你这样的铣削和装夹方式跳动不变才是稀奇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  看不到尺寸 ,这个产品按你的工序也能做出,不需要什么专用铣床,普通620仪表车改成飞刀铣就可以了 ...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想请教你,我的QQ是584254401,电话13735326607

网友:
你可以磨的时候留点余量,然后铣削,在磨,修变形!   或者你加工的下刀量太大,在就是工装夹具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磨的时候留点余量,然后铣削,在磨,修变形! 这样也可以解决你工件表面夹伤碰伤的问题!  或者你加工的下刀量太大,在就是工装夹具的问题!

网友:
铣的时候有很多因素造成变形,二次装夹都有可能,

网友D:
谢谢各位师傅,我现在想买一台滚丝机,滚8毫米和12的的螺纹,能帮我推荐一款实用又便宜的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两轴滚丝机百度下就可以了,温岭那边有,铣的那个设备没有铭牌我也不好去问,仪表车类似的

网友:
可以到你厂里来参观学习一下吗

网友:
厂是我表哥的,有点不好意思带你进去吧。你在那里,城关近么。有时间我来看看好了

网友:
我是上虞的,能加下我QQ吗,58425440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师傅,我现在想买一台滚丝机,滚8毫米和12的的螺纹,能帮我推荐一款实用又便宜的吗

你那个电机轴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洗后也能发生了装夹变形,还有是加工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电机轴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夹具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解决,夹具做不好

楼主是否考虑下,铣完扁方后,留磨量磨?

网友:
之前我司也有过类似的产品,铣后再磨,就可能铣了地方磨不好,一样跳动大.最后也磨了再做扁位,做扁开始用加工中心,发现也不行.最后用拉床加工扁位,效率高,主要是夹具要做好.

网友:
从图片上看,精磨之后的铣削余量不小,应力释放,工件变形。磨削放在最后一道工序。

网友F:
这电机轴是整根光轴无心磨模的。。先铣的话会磨不出来的。只能是先磨,只能在铣这边下手 看看如何定位夹紧及切削工艺。。

网友:
应先铣后磨。

网友G(2014-03-15):
不能夹起洗 夹起洗变形了要嘛就做个V型工装平起洗,一次装多只。个人意见啊!或有中心孔得话一夹一顶也成!这样效率不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夹起洗 夹起洗变形了要嘛就做个V型工装平起洗,一次装多只。个人意见啊!或有中心孔得话一夹一顶也成! ...

不知道你的件是否热处理硬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机轴是整根光轴无心磨模的。。先铣的话会磨不出来的。只能是先磨,只能在铣这边下手 看看如何定位夹紧及 ...

还有加工进刀量、冷却也可考虑下吧~

网友:
我觉得先铣后磨不行,会造成外圆变形。先磨后铣要注意夹具,选用主偏角为90°且为正前角的立铣刀,直径约为杆直径的125%左右。你这个又是卧式,刀片又大,主偏角好像也不对。

网友:
工艺安排很重要

网友:
各位大哥,我的轴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现在夹具也做的很扎实了,刀架也换的小了,但还是洗出来有跳动,而却是有几根好有几根不好,我的硬度是HRC,20度,会不会是应力释放,工件变形的原因啊,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
不知道材料和大小,看了lz所说的,个人觉着lz毛培的时候可以先片断面,外圆也光一刀,然后做好中心孔,铣扁,然后车,磨,后面修正扁。先磨后铣也可以的哇,不过lz要进给小点,多调整几次,不过还有个问题,lz你这个公差5微米是啥意思,是单边半丝还是直径半丝,不过精度都比较高,后铣扁要保证到这个精度难度有点大……
lz搞定之后麻烦告诉我哦,我就一新人瞎说说的,嘿嘿

网友:
铣过之后应该存在形变

网友:
这个就不是个问题,先粗磨留几丝,在铣,在精磨,这样不就搞定了吗,
在说这种工件要精度最起码也要磨个3.4遍。

网友:
在冒昧的问句你这个工件量有多少,用什么机床加工的面和槽,
量大用后送料液压机床,或后送料数控机床,2到3台机11.5个小时打底一万根。

网友:
做不到这么多的,我一天4000根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