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冲击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4-02-12):
如图中所示,工件1在导柱上上下滑动,假如说工件1的突然由静止状态滑落,最工件2的冲击力怎样计算?或者是怎么进行估算!假设工件1重1吨,从1000mm高度落下,对工件2的冲击有多大呢?谢谢!

网友:
没有概念啊.冲击是功,重量和高度,运动到停止,时间和力,好像没法计算吧,理想性的估算和经验性的取值,牛逼的话模拟,胡说的

网友:
用垂直动载荷系数算,简易查下材料力学资料,或百度一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QOlkmijo7ZrPHZjHA7     第15页开始,本例缺少条件。

网友:
你有CAD模型,我就给你计算出来。

网友(点评):
能介绍一下您怎样计算吗?谢谢!

网友:
ft=mv末-mv初 动量定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但是这个碰撞瞬时时间怎么取值呢?

网友:
如果按照图中的比例来看,不能按照单自由度系统来计算了。要算的不是冲击力 二是接触应力的最大值

具体的冲击力与工件1.2的刚度有关

网友(点评):
图上我只是随意画了一个模型示意说明一下而已!

网友:
按照自由落体G=mgh算,这算出来是力,

网友(点评):
这样不是算出的是功吗?

网友:
动量定理。Ft=MV,V可计算出来,接触时间应该按照两者变形情况来定,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