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计算弹簧吗

楼主(2014-02-12):
各位大侠在用到弹簧时候是自己计算簧直径,圈数,节距等还是给出压力让厂家计算?

网友:
你给厂家多少钱,让人家给你计算。

网友:
同问你一次买多少个?让人家帮你算?

还有要是你得到的回答是:自己算。那么你用到螺纹连接的时候是不是要自己计算螺栓的公称直径、螺距、材料和加工方式、表面处理等等啊?
你要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自己算,生产厂家提供。那么你是不是要求生产厂家把这些以文件的形式提供给你啊?

网友:
小量看下标准件库(那家就不说了),量大就是自己算,提要求。

网友:
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很多卖弹簧的。下面的是一个压缩弹簧的样本。
http://www.tevema.com/media/documents/catalogus2012/01_drukveren.pdf

网友:
给做弹簧的说用在什么地方什么要求,他会帮你弄的好好的。我就做弹簧的

网友(2015-03-06):
这个计算已经是非常简单了,不会可以查查机械手册

网友:
不管量大量小,弹簧的问题我都建议各位自己算并出图外协或外购。这样将来出了事情,你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弹簧生产厂自己算的话有时候忽悠你。

网友:
就一个公式 刚度K= Gd^4/(8D^3 n),算明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