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加工保证位置度的问题

楼主(2014-02-12):
由两个材质硬度不同的半圆组成的孔,现采用铰的方式,铰后坐标变化较大,请问如果改用镗,能减小坐标变化吗?

网友:
看你孔的精度 和大小了  镗比铰会好很多  要看你的产品图

网友:
铰刀本身的刚性就不好,何况你还是两种材料。果断改镗或铣

网友:
不一定 刀具或许有很大影响  但也不能排除切削要素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
两种不同材料切削力不同肯定会导致铰刀中心偏移,直接改成镗吧,省心

网友:
镗比较好

网友:
既然有位置度要求,肯定得用镗

网友:
镗也不一定好啊,铣最好

网友:
大侠,“两个材质硬度不同的半圆组成的孔”,这孔的加工无论是铰、镗亦或是铣,都需要打底孔的,打完底孔之后无论采用哪种加工方式,由于你这里面是两种硬度不同的半圆组成的孔,所以,势必均会出现加工过程中的“让刀现象”,所以加工后坐标变化比较大。
诚然,如果换做镗或者铣,加工后坐标变化会变小,但是要想让这里的变化再小一点,那就需要在编的程序上做文章了。
一般情况下,铰刀铰完孔之后需要换做铣刀在孔底兜几圈,减小孔的“锥度”,“借正”孔的位置。
其他情况,也是如此。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大孔还是小孔,大孔的话就镗孔,参数、刀具选择适当,绞孔参数有没有选择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