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厚板模具材质的选择

楼主(2014-02-12):
大家好,想在问问如果冲10MM厚板,材料235,下料。要选用什么材质的模具材料呢,谢谢!

网友:
cr12mov很好用

楼主:
感谢楼上,那下模的厚度要多厚,要遵循怎样的原则?

网友:
冲压模具的材料选用与其板厚没有很大的关系。在楼主另外一个帖子我已经给你很明确的回复。
材料的板厚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冲裁间隙的变化以及图凹模的细部机构的变化。与图凹模的材料无关。
作为一个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应该多思,多看。简单的获取答案对自己业务的进步没有好处。
这一点希望楼主深思!

楼主:
多谢小侠的回复,尤其这一句话,(作为一个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应该多思,多看。简单的获取答案对自己业务的进步没有好处)说的好!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区别,薄板冲压压力小只要间隙,硬度,刀口锋利就没问题,可是厚板考虑冲压力大,对模具耐冲击,本身的韧性都有高的要求,所以对模具材料的选择应该是有关系的!请小侠帮我在解读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小侠的回复,尤其这一句话,(作为一个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应该多思,多看。简单的获取答案对自己业务 ...

一般来说选用模具材料的时候主要考虑:
1:模具加工对象即产品材质:
2:产品的尺寸精度
3:产品的加工数量即模具寿命要求:
4:模具价格即模具目标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那下模的厚度要多厚,要遵循怎样的原则?

凹模的厚度在实际设计时一般按照经验法设计,我们做过冲裁18mm厚度的Q235B材料凹模50mm厚,按照凹模厚度理论公式h=kb(h>15mm);h——凹模厚度;k——修正系数;b——最大孔口直径;按照理论可以大约估计凹模厚度,有时偏薄的实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一般孔越小,板越厚,凹模要越厚。一般的模具设计手册都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