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 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既经济又耐用呢?

楼主(2014-02-12):
请问20CrMnTii材料,热处理为渗碳淬火,硬度HRA80-83,要求车内孔表面粗糙度Ra0.8,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既经济又耐用呢?

网友A:
淬火后齿轮钢的硬度一般HRC58-62,我们给客户配的是CNGN120408的陶瓷刀片,分两刀精车第一刀车深0.2mm第二刀车深0.1mm,线数度100米每分钟,走刀量0.12-0.15mm,每个刀尖加工100个工件(32内孔,孔深35mm),我公司专业生产陶瓷刀片,QQ:1070682157

网友:
直接磨吧,硬度这么高,粗糙度又比较小,磨出料应该会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淬火后齿轮钢的硬度一般HRC58-62,我们给客户配的是CNGN120408的陶瓷刀片,分两刀精车第一刀车深0.2mm第二刀 ...

用你们的刀片,光洁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高硬度钢只要能车的动,粗糙度不会低的,一般0.8~0.4。

网友C:
硬度HRA80-83、粗糙度Ra0.8,还是用CBN刀片吧

网友:
高硬度钢CBN和陶瓷刀片都可以加工,但是陶瓷刀片由于制作工艺问题,带螺钉孔的正角刀片不好做,小刀尖的不好做。所以应用起来没有CBN广,但是陶瓷刀片刃数多,成本比CBN低廉。不过如果零件直径比较大,那么CBN亦有效率的优势,因为切削速度比陶瓷刀片快。所以,只有根据实际工况综合测试后,才能判断哪种刀片适合指定的产品和工况。

网友:
用CBN刀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你们的刀片,光洁度可以达到多少?

保证在0.6-0.8

网友A:
最好还可实现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可实现0.4

我的工件类似一个光环规的形状,图纸内外圆要求0.4以下,但客户说最好是0.3以下。材料,20CrNiMoA ,渗碳HRC>60 目前是采用磨削,光洁度可以稳定在0.3以下。根据以上的帖子,看来还只有磨了。

楼主:
我厂现有两台内圆磨,但型号小了,内孔直径47.6其圆柱度达不到要求,只好选择车加工,车加工的好处就是效率要高一些,但对刀具选用有特别的要求。
综合大家的意见,选用  CBN刀片试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工件类似一个光环规的形状,图纸内外圆要求0.4以下,但客户说最好是0.3以下。材料,20CrNiMoA ,渗碳 ...

这样的话,可采用刀尖0.4或0.2,也就是刀片CNGN120404或CN120402,根据你目前的情况应该属于超精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HRA80-83、粗糙度Ra0.8,还是用CBN刀片吧

经过实验,我采用规格为CCMW09T304的CBN刀片加工内孔,有一颗刀片经过不断降低进给倍率后加工了100件左右,其余3颗刀片加工不到10件粗糙度就达到Ra1.0左右了,调整切削参数后也是如此,只能加工几个件粗糙度就不行了;这是怎么一会事,使用手磨立方氮化硼刀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

网友(点评):
你的车床是哪家的?最好是高速、高刚性,还有不知道你采用的切削参数?

网友:
肯定用CBN刀具啊  具体技术方面可以质询我们  专业的cbn刀具供应商  电话 18203617023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实验,我采用规格为CCMW09T304的CBN刀片加工内孔,有一颗刀片经过不断降低进给倍率后加工了100件左右 ...

改进圆弧半径 跟棱 就能完美解决 达到你的粗糙度!可以联系我 18203617023   绝不忽悠 。

网友:
大侠这样的要求磨吧。

网友(2014-03-30):
为什么要磨?以车代磨很正常的了.我都车过Ra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