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用什么是动力?

楼主(2014-02-12):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点阵类型的装置用什么动力实现较好?

网友A:
央视春晚的舞台,液压,,,,,,,,

网友B:
電磁鐵八

网友(点评):
相对比较好实现

网友(点评):
感觉可行。

网友:
奥运那会的吗?那时候是人

网友C:
气动最好

网友D:
这个视频优酷上看过,貌似是个高科技,忘记叫啥玩意了。

网友:
空气动力学

网友:
挺多都可以实现,问题是数量这么多?!!!  不能怀疑央视的花钱能力

网友:
FESTO有类似的气动产品。

网友:
应该是人,最不缺的就是人。表演类了,人力成本低,效果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央视春晚的舞台,液压,,,,,,,,

这个不是春晚的舞台,只是一个很小的装置,你看那个球只有乒乓球大小。这样的话用什么作为动力来控制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磁鐵八

我也觉得电磁铁控制和实现都比较简单一些。但我要做一个类似的机械设计,用其他动力可行吗?比如气动和液压。
还有想问一下液压可以通过阀门来实现少数开关控制多数输出吗?比如16个阀门控制8*8个输出?

网友(点评):
直接用電磁鐵+pwm控制.再用矩陣輸出應該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频优酷上看过,貌似是个高科技,忘记叫啥玩意了。

遥感变形桌。想请教一下这个的动力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小弟也不清楚,同求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最好

这个只是很小的一个装置,图中的小球只有乒乓球大小。可以简单论证一下这个用气动实现的可实现性吗?(阀门能否以少控多?能不能买到或者加工出合适的阀门和管道?)

网友:
呵呵,这是你这个设计师应该知道的,怎么来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