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软限位

楼主(2014-02-12):
各位好,我厂里拉回来一台广泰数控车床,把X,Z轴拆开修了一下再装回去后,系统提示软限位报警,但是机床上面没有限位开关,系统上面也不会调,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楼主:
都还没有人啦???

网友:
可以联系下厂家 不?这个可能是人家专用设置的,软件OR硬件的

网友:
设置下参数。。。

楼主:
参数里只有软限位开关,没有设置!

网友:
爱德利知道数控和变频器是数控技术和自动化界的鼎力核心!

网友A:
软限位在参数里面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软限位就是软件限位   超过参数设定的值后就会报警的   机床上的极限开关那是硬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限位在参数里面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软限位就是软件限位   超过参数设定的值后就会报警的   机床上的极限开 ...

谢谢,已经好了!

网友B:
你是怎么弄好的啊,,,,分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弄好的啊,,,,分享一下啊

刀补清零,轴清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补清零,轴清零!

谢谢分享,,,,,

网友:
发那科系统,参数设置1320 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