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这样的配件,用什么方法做比较好

楼主(2014-02-13):
如图显示的,想做个这样的配件,用什么方法做比较好!!!

网友A:
什么材质的?钢的话可以尝试分段制作,然后焊接。标注好像有问题吧应该是ΦR30,

补充内容 (2014-2-13 12:01):
额  让大家见笑了,应该标注为 SR30

网友(点评):
06Cr25Ni20 耐高温不锈钢。缺失标注有问题,多谢提醒!!!

网友(点评):
关键就是A向找个碗式堵头,不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试试通过金属塑性成型--拉深。去找找liaoyao大侠的帖子,有很多涉及的。不是很了解爱莫能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钢的话可以尝试分段制作,然后焊接。标注好像有问题吧应该是ΦR30,

 试试通过金属塑性成型--拉深。去找找liaoyao大侠的帖子,有很多涉及的。不是很了解爱莫能助,

网友:
分段制作,再焊接

网友(点评):
是采用的分段制作,但A向的碗式堵头不好做

网友(点评):
堵头有点像封头,采用模压的方法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如果材质是金属的,可以采取焊接方式呀

网友(点评):
是焊接形式的,主要问题就是碗式堵头的制作

网友:
3mm厚的不锈钢 ,感觉冲压应该能做吧

网友:
冷挤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