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转自转的机构

楼主(2014-02-13):
如上图。小弟欲做一台自动点胶的小机器,蓝色底盘公转120°,上面的三个载具如图所示转到相应位置后,胶枪被气缸拉下来,并开始点胶,于此同时红色的载具开始自转。
 公转的机构比较好做。小弟对于红色载具自转的机构没有想到好的办法,麻烦坛内兄弟给我指条明路。在此谢过。

网友A:
单独做个动力原靠顶上去摩擦转动应该可以的,触发点控制电机运转

网友B:
红圈 载具 推力轴承 (可自由旋转)  红圈底下 气缸带动小马达上升  带着红圈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做个动力原靠顶上去摩擦转动应该可以的,触发点控制电机运转

我再考虑靠摩擦转动的话,这样子涂的胶会不会不匀,也就是转动会不会不匀速。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 载具 推力轴承 (可自由旋转)  红圈底下 气缸带动小马达上升  带着红圈旋转

马达上升后如何传动?用夹手吗??还是摩擦?

网友C:
齿轮完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完全解决。

我就是不想用齿轮的。兄台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考虑靠摩擦转动的话,这样子涂的胶会不会不匀,也就是转动会不会不匀速。求指教。

接触为包络面接触,结构上只保留一个旋转自由度,只提供工件旋转的力你认为带子做不到和工件时静摩擦?

网友(点评):
大侠的头像上的东西挺好玩,又实物吗?逗小孩不错,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从网上荡下来的,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仔细观察过应该能做出来的,兄台自己动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为包络面接触,结构上只保留一个旋转自由度,只提供工件旋转的力你认为带子做不到和工件时静摩擦?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用皮带来摩擦吗?

网友B:
这种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呢

这个方案跟上面说的差不多。
  大侠有没有不采用摩擦的方案,再来探讨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跟上面说的差不多。
  大侠有没有不采用摩擦的方案,再来探讨下。

那就考虑直接接触 , 采用导向圈 ,旋转位置 定位好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考虑直接接触 , 采用导向圈 ,旋转位置 定位好就行了啊

兄台看看这个方案如何,综合了一下你的方案。
  绿色的为载具部分,内部有弹簧限制无动力自由转动。 下部分蓝色就是你说的导向圈,我开一个喇叭口,防止人工放料时造成载具的微转动。

网友(点评):
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就OK 了啊 细化改善下就好了,这种接触传动转速低的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台看看这个方案如何,综合了一下你的方案。
  绿色的为载具部分,内部有弹簧限制无动力自由转动。 下部 ...

就是要低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想用齿轮的。兄台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主动轮用不完全齿轮,载盘和工件用完全齿轮  很好的解决问题啊。
能说一下不想用齿轮传动的理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用皮带来摩擦吗?

用皮带的话估计速度上不上去,我估计要用包皮轮对承载体中心轴摩擦,把包皮轮和驱动电机分别装在一个摆臂的摆动端、一个在摆臂的旋转中心。再把摆臂张力限制变动范围,做到既不影响大转盘转动又能在相应的工位驱动承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轮用不完全齿轮,载盘和工件用完全齿轮  很好的解决问题啊。
能说一下不想用齿轮传动的理由吗?

我这边齿轮加工比较贵,我就是想能有便宜实用的办法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皮带的话估计速度上不上去,我估计要用包皮轮对承载体中心轴摩擦,把包皮轮和驱动电机分别装在一个摆臂 ...

速度不要求很高。3S一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