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车床刀具如何选择?电焊修补和普通传动轴的加工

楼主(2014-02-13):
我是做630的,车床刀具要怎么选择,加工件主要是以电焊修补和普通传动轴的加工,偶尔加工不锈钢轴。
请求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车铸件的G8就可以了,不用开口粗车留精车余量。

网友:
建议yw2,注意焊接保温要到位。包括刀具和工件。焊接件特别容易打刀。

网友:
修补一类的东西最伤刀的,W2或G8的刀头,磨钝一点,刀尖R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