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引起的孔大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13):
    在斗山加工中心上铰孔,7级公差,做完后检测孔发现大了0.01。检查铰刀尺寸是合格的,在主轴上静止打刀的跳动是0.004左右。这是否可以认定是机床的原因?若是,那可能是机床的什么故障所引起的?如何检测和维修?

网友A:
夹持误差,需要用浮动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持误差,需要用浮动夹头。

那为何刀的跳动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何刀的跳动没啥问题?

你检查的是刀的刃口吗?
还有一办法,把铰刀夹持部位缠一圈细钢丝后夹紧再试试。

网友(点评):
是的,刃口

网友:
退刀怎么退的?如果是快退的话也有可能引起孔大。

网友(点评):
不是快退,再说快退也不可能大1丝吧

网友(点评):
快退能造成孔径增大,能造成孔粗糙度超差。

网友:
可能是震刀了,排查下铰孔前的余量多大

网友(点评):
单边0.15,余量不多的。

楼主:
关键是几个规格的铰刀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几个规格的铰刀都存在这个问题。

铰孔是浮动夹持对机床主轴跳动关系不大,我们都是过来的人,说多了就是罗嗦。

网友:
同意2楼,刀柄精度不够建议你用零位补正刀柄

网友B:
建议楼主按照社友提供的几个思路都试试,很多时候不试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按照社友提供的几个思路都试试,很多时候不试不知道的。

多谢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
和加工参数,底孔大小都有关系!建议多试试!

网友:
底孔大点转速慢点,机床肯定没问题

网友:
机床的问题在自动化界很有探讨价值!

网友:
主轴跳动大吗

网友:
如果都是一致偏大,那机台补正就好了,或许原来的设置不准。

网友:
换刀试一下

网友(2015-03-26):
楼主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不通,跳动没问题,多把铰刀都试过没理由啊,刀具检测误差?

网友:
0.01,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何刀的跳动没啥问题?

凭啥说跳动没问题?
1、主轴跳动静态跟动态是有差别的,
2、刀具的柄部与刃口同轴度如何?
如果你的刀柄和刀具都不是很好的话,我看还是用浮动夹头算了,对主轴系统要求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