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口这么怎么加工

楼主(2014-02-13):
这种要用哪些床子呢 数控车床行吗

网友A:
这个是板牙,要转业机床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板牙,要转业机床生产

要什么样的床子呢 ,是高碳工具钢的材质

网友: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啊,是磨床一类的,

网友A:
你既然要生产这个应该知道这些设备的啊,我这边现在毛坯好象都是用冷挤压成型的,然后热处理,再精加工就可以了
是热锻,不是冷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要生产这个应该知道这些设备的啊,我这边现在毛坯好象都是用冷挤压成型的,然后热处理,再精加工就可 ...

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看我这边能不能做 要是能做 还要看看上他们的数量多不多和上设备的钱比较下的

网友:
这个应该量不大的,但大大小小种类很多,如果再到其他的地方接点的话应该是够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