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1-rp1-ou1什么的具体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4-02-13):
sp1-rp1-ou1什么的具体代表什么含义?求师傅解答

网友A:
参数值的显示与设置:
SP1 rP1 OU1
开关点1 释放点1 输出1模式
按压"Mode"键,会显示"Unit"您可以观 察"Unit"的设定或选择其它参数.通过多 次按"Mode"键来选择其它参数.按"Set" 键可看见参数的设定值.
http://www.5doc.com/doc/1003518

百度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值的显示与设置:
SP1 rP1 OU1
开关点1 释放点1 输出1模式

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