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锥齿轮组合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4-02-13):
螺旋锥齿轮组合的速度问题:如图一轴上下各装一螺旋锥齿轮,齿数比为1:2,上下分别带动一螺旋锥齿轮(上方齿数1:1;下方齿数1:1)问上层输出的速度与下层输出的速度有差异吗?差多少,应该怎么计算。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据楼主描述,我理解为上下两个锥齿轮齿数比为1:2,与上锥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与之齿数比为1:1,与下锥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齿数比为1:1,上下两个主动锥齿轮装在同一根轴上,故转速相同,与之啮合的两个从动齿轮与主动齿轮之速比都是1:1,所以两根从动轴的转速是1:1的关系。也就是转速 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楼主描述,我理解为上下两个锥齿轮齿数比为1:2,与上锥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与之齿数比为1:1,与下锥齿轮 ...

谢谢!那上下两个齿轮速比1:2是跟输出轴速度没有关系了,想要得到上下层速度差,只有改变与上锥齿轮咬合的从动齿轮与之齿数比,或者改变与下锥齿轮咬合的从动齿轮与之的齿数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上下两个齿轮速比1:2是跟输出轴速度没有关系了,想要得到上下层速度差,只有改变与上锥齿轮咬合 ...

没啥关系,这两组齿轮的关系仅仅是主动轴是同一根轴,一组齿轮转动的速比取决于齿数比,既然两组齿数比都是1:1,输入又是同一根轴所以输出转速是相同的,要想得到转速差只有改变速比,至于改变哪个还需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关系,这两组齿轮的关系仅仅是主动轴是同一根轴,一组齿轮转动的速比取决于齿数比,既然两组齿数比都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