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形齿向知识探讨

楼主(2014-02-13):
各位大侠:
      本人刚毕业不久参加工作 ,经常在公司看到一些齿形齿向的检测报告,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齿轮齿形齿向的问题。
   1、影响齿轮齿形齿向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本人看过他们剃齿滚齿加工,觉得刀具、工装夹具这一块有影响。
   2、保证齿轮齿形齿向的精度要求要从哪些发面呢?

网友A:
一样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不懂

看样子貌似比较少人在从事齿轮加工方面

网友B:
可以根据工艺上对鼓形量,齿形锥度,压力角对检测报告进行审核。检测报告一般平分检测三个齿的齿形 ,齿向。报告上的符号搞清楚就可以。
如果滚齿齿形根部在检测线以上说明根切,如果需要磨齿则根切在15丝左右可以。剃齿若不需要根切则与滚刀。刀具有关。
一般剃齿不允许出现中凹,大头,或者跟高。这些一般基本与剃刀修形有关。若是齿形上大下小说明压力角偏小。若上小下大说明压力角过大。
齿形若是不正要检查顶尖跳动是否超差,芯轴跳动或者端跳是否超差。
暂时就帮你了解这些。其他的工作中多多积累。

网友:
这要看齿轮的具体要求。比如有些齿轮(标准齿)要求精度,则对齿形齿向要求较高。有些运动噪音要求较高(高速齿轮),则对齿的形状和压力角要求较高,有些要求承重,则不要求精度要K形齿形,齿向鼓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工艺上对鼓形量,齿形锥度,压力角对检测报告进行审核。检测报告一般平分检测三个齿的齿形 ,齿向。 ...

嗯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