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6m,间歇传动,每次传动200或400的距离 传动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4-02-13):
现在是想用链传动,就是不知道如何设计张紧轮及回滚轮的位置,第一次做这么长距离的传动,求传授点经验

楼主:
要求就是传动要平稳准确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链传动 不太平稳,链轮的多边形效应速度不是匀速的,但也不知道你所谓的平稳到底有多平稳,定位精度需要多高。。。

网友:
6米距离不大。
楼主至少应该把需要移动的构件大小、重量以及移动精度说一说。

网友:
不知道传递多大扭矩?

网友:
我做过 传递功率0.37KW  轴长4000, 3个轴承座固定  50外径的无缝管制作

楼主:
是加工瓶子隔400距离灌装一次,每个工位预计800克的质量,精度在2mm以内吧,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链条的总长必须是传动距离的整数倍,不然的话一周循环以后,第一个工位就回不到初始位置了。这个累计误差的问题如何解决,不然每次都偏移一点,就不正确了。

网友(2014-03-20):
齿轮、齿条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