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方法加工 2000件 塑料活

楼主(2014-02-13):
  朋友今天大早上打电话 让我去找他, 又两种工件。 需要加工 让想法子。
  想了 很久 没法子。  求助 咱们 80W。 了 废话少说 直接上图 求加工方法。

材料要求是工业硬塑的。。 这个词 太笼统了。没有说具体牌号。
    每种是要求做1000件。 现在头都大了。   不知道该怎么加工快, 是注塑 还是加工中心做?  注塑的 开模具得不少钱吧?
  80W 大神  都来 出出注意。

网友:
钱不会太多模具费也就2万把,产品价看你单价的重量级选用的材料。
我刚做了两种大小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高密度聚乙烯,如果你用这个材料估计应该在7、8块吧

网友:
直接注塑,加工费太高,,,,,

网友B:
楼主,您的条件是“材料要求是工业硬塑的。 每种是要求做1000件。”,我个人的意见是,相对来说工件数量并不多,如果直接开模具的话感觉划不来,毕竟开模具要考虑到试模的成本,直接上加工中心比较合适。尽管材料是硬塑的,但是加工过程中依然可能会发生加工变形,所以注意加工过程中进给量选择和切削速度选择,注意粗精加工的余量,注意合理安排粗精加工。

网友C:
真空吸塑,模具费500-1000,不过要改下图纸

网友:
这种活就是加工中心量身订做的

网友D:
工程硬塑能否用成亚克力材料,这样加工起来变形量很小的

网友E:
注塑,这产品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塑,这产品不适合

你好 麻烦您能说具体点吗?是 工件太长的问题 还是 工件复杂 ?  您看下 这个部分 我感觉注塑机 注塑的话 不好加工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硬塑能否用成亚克力材料,这样加工起来变形量很小的

产品呢24小时 的温度在 60-80度之间, 需要 绝缘 阻燃 白色不透明。亚克力透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高密度聚乙烯,如果你用这个材料估计应该在7、8块吧

谢谢 的 的建议, 但是 问过后 要求材料是 白色PVC。 材料, 注塑的话 是不是 有的地方 不好加工出来。 模具不好开?
  我的想法是 小孔部分 不做 只把 工件 大致形状 做出来, 孔的话 上加工中心。?怎么样
  希望你能多给点建议, 我这工件却是 很棘手对我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条件是“材料要求是工业硬塑的。 每种是要求做1000件。”,我个人的意见是,相对来说工件数量并不 ...

加工中心 我这有 但是 算下来 加工时间 单件在1小时 一件左右。 2000件,那得多少时间 多少台床子。  而且 我发现有个地方 不知道 该怎么加工, 您帮忙给看下图 给出个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塑,模具费500-1000,不过要改下图纸

 您好 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
只有上加工中心来加工

网友:
不好弄啊!感觉加工也不大好搞啊!仔细算算哪种成本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详细说下么?

真空吸塑,内部成型,加工下边

网友(点评):
找一个外协厂,不过不好找,珠海才有

网友:
加工中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麻烦您能说具体点吗?是 工件太长的问题 还是 工件复杂 ?  您看下 这个部分 我感觉注塑机 注塑的话 ...

你好,图纸不太清楚,注塑的产品,需要产品的肉厚要差不多,如果肉厚差太多,产品成型处理会严重变形。如果要注塑,那产品修改至肉厚较均匀即可。

网友:
加工中心完全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