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带自动排料,自动检测,自动包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13):
如图所示,是一普通扎带。长:197,宽4.7,厚1.35。头部宽:7.9 ,厚:5.3。
    此扎带,从注塑机上下料下来,是乱七八糟的。现在需要自动排料,头部方向要一至,检测头部里面注塑的好坏,坏的排出。每500根为一包,需自动包装。节拍每8秒出32根。
    初步想法,用振动盘排料。在此请教一下,振动盘节拍是否能满足。或者用振动筛,振动,让它挂在筛孔。主要是自动排料让我头疼,满足节拍的情部下.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请各位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A:
难度很大哦,楼主还是先做手工实验吧,找个最优的排料方式。这玩意这么长用振盘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很大哦,楼主还是先做手工实验吧,找个最优的排料方式。这玩意这么长用振盘够呛。

嗯,振动盘节拍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B:
注塑机出料时能否用机械手取料直接排好,难度可以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好消息!

请问大侠有不有好招?

网友(点评):
以前公司要用扎带绑电机出线头,要做自动化机器,后来没做!那会在网上查资料有查到类似机器了,楼主可以找找借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机出料时能否用机械手取料直接排好,难度可以降低很多

它是直接从注塑模里出来,一模出来一大堆

楼主:
悲菜,居然沉帖了.

网友(2016-11-23):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你这个项目最后有解决方案了吗?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作个模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