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的毛刺问题?

楼主(2014-02-13):
如图,用组合倒角刀倒角两端1×45°时,底端的孔的倒角毛刺多,上面的孔几乎没有毛刺,倒角刀刀杆17.5,用的是三菱机夹刀片。有什么办法减少毛刺。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说的详细些,应该可以帮你解决,材料,转速,进给,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说的详细些,应该可以帮你解决,材料,转速,进给,冷却液,,,,

就是一个零件上有一个18大的孔,孔是通孔,孔的两端都需倒角1X45°(材料40Cr),孔口余量很少,在0.3左右,在立加上只能一次装夹做完,所以用的组合倒角刀,上面的孔倒完角后毛刺很少,刀杆沿Z轴向下走一段距离,然后倒下端,孔口就出现许多的毛刺。能都从切削参数或刀片方面解决此问题(刀具大小及刀片在上一贴已说)。谢谢。

网友:
    工件的长度有多长呢 可能组合倒角刀的下口倒角刀片切削力不够,倒下口主轴转数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