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封口片

楼主(2014-02-13):
要做201材质0.25mm厚的不锈钢封口片模具要怎么做才比较好!

网友A:
我觉得要拉深。有没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拉深。有没图纸

是的这个要拉深的!就是那种直接插进不锈钢管管口的!只有样品没有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要拉深的!就是那种直接插进不锈钢管管口的!只有样品没有图纸!

有样品直接可以测绘图纸。

网友A:
好像有几个矩形的卡口,稍微有一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样品直接可以测绘图纸。

可是我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几个矩形的卡口,稍微有一点麻烦。

几个矩形的卡口倒不是什么难题,这个最多就开个模在手冲上冲就行!问题是这个有没办法做越少道冲床越好!

网友B:
这个也就是拉伸才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就是拉伸才可以做

我知道是拉深的!但问题是要做几道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样品直接可以测绘图纸。

这是样品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样品量出来的!

这个要做几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样品量出来的!

看了这个大图, 我怎么感觉还需要一个内胀呢。
我觉得,你的帽檐无法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大图, 我怎么感觉还需要一个内胀呢。
我觉得,你的帽檐无法拉出来。

样品是有内胀的,就是不知道内胀跟帽檐能不能一次做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样品是有内胀的,就是不知道内胀跟帽檐能不能一次做出来

玄!
还是分开工序比较好。

网友A:
边有特殊处理么?内卷?图片看不清

网友B:
这个一次性做出来的可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玄!
还是分开工序比较好。

那就要剪跟拉型做一个模,内胀一个,压边一个,压三个小口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有特殊处理么?内卷?图片看不清

没有!只是内胀然后直接压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次性做出来的可能难啊

我知道一次性是做不出来的,但问题是要做几次!!!目前就是要剪跟拉型做一个模,内胀一个,压边一个,压三个小口一个模,这样要做四次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是内胀然后直接压扁!

我问的是Φ24mm的那个直立边,是否直接修边就搞定了?
可能还需要修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个矩形的卡口倒不是什么难题,这个最多就开个模在手冲上冲就行!问题是这个有没办法做越少道冲床越好! ...

分度要求高么?形位公差?
冲三次还是有点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Φ24mm的那个直立边,是否直接修边就搞定了?
可能还需要修边。

这个是直接拉升拉完的,不用修边的!这个边塞在管里的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要求高么?形位公差?
冲三次还是有点麻烦的。

分度要求不是很高,差不多就行,但也不能差太多!难道三个卡口有办法冲一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度要求不是很高,差不多就行,但也不能差太多!难道三个卡口有办法冲一次吗?

口太小了。精度不高,只能三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