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能够增力吗?

楼主(2014-02-14):
比如,想用一台小功率高速电动机拖动一台大功率低速发电机,这时用一个减速机,可否提高电动机的拖动力?

网友:
你这2个问题问的跟小学生似的

网友(点评):
不能嘲笑吗,想听听社友的理解

网友:
可以降速增扭

网友A:
一个带有轴承的磁飞轮,想要测出轴上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输入电压和电流你能测吧。U*I减去  I的平方乘以R  再乘以0.0几的损失,结果就能算出来的。为什么非要测量那。
如上面,小功率带动大功率,大功率发电机要么不转、要么能转但不能正常转。能量是守恒的。
转不转在于能不能提供启动扭矩。减速机能降速增扭,但不能增加功率啊

网友B:
在理论上,速比够大的时候发电机可以转,但是发出来的电能没有输入的电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理论上,速比够大的时候发电机可以转,但是发出来的电能没有输入的电能大。

能转就行,因为我的磁动机是没有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有轴承的磁飞轮,想要测出轴上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输入电压和电流你能测吧。U*I减去  I的平方乘以R  再 ...

我的是磁动机,是靠永久磁铁的磁能做为动力的,没有输入电流和电压什么的,所以无法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磁动机,是靠永久磁铁的磁能做为动力的,没有输入电流和电压什么的,所以无法计算出来

你能把你的磁动机的工作原理说一下吗?怎么叫磁动机?没有输入能量输入的话哪里来的输出呢?
你说没有电压和电流,即时你用手推了一下也是有了能量输入,就可以大约的计算出来输入能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