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系统滤油器的选择

楼主(2014-02-14):
我的液压滤油器要求安装在齿轮泵之前,保护齿轮泵,应该采用吸油过滤器;齿轮泵的流量是20ML/R,每分钟1500R,所以过滤器的通油能力应该<60L/MIN,压力损失越小越好,齿轮泵应该采用多少的过滤精度?有的说要10-20um,有的说100um就够了,迷茫,介质是46号液压油,工作压力最大是20MPA,应该选择什么材质的滤芯?谁可以推荐一款合适的滤油器。还有46号液压油的粘度是46,这个和动力粘度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选100um的吸油过滤器,网式或线隙式,如国产的WU/XU,通油能力尽量选大一些,如用带壳体的吸油过滤器,可选装堵塞指示器。
闭式回路吸油过滤可以20um
液压油牌号用的运动粘度,为动力粘度与密度的比值
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看看系统哪些要求比较高,滑阀,电磁阀这种,还要看厂家提供的最小精度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100um的吸油过滤器,网式或线隙式,如国产的WU/XU,通油能力尽量选大一些,如用带壳体的吸油过滤器,可选 ...

那请问下我系统工作压力是20MPA,这个压力是液压泵之后管路内的压力,和吸油管路有关系吗?还有这种情况下,滤油器的压力差是多少?是自己设定一个范围吗?

网友:
保护油泵就在吸油管上加过滤,与系统工作压力可以考虑成没有关系
齿轮泵自吸能力强,对吸油口压力要求不高,但最好能选一个通流能力强的,减少吸油口真空度,同时延长吸油过滤器清洗或更换时间,具体压力差可以查过滤器样本流量特性曲线
选择过滤器主要考虑过滤精度和通流能力,以及工作压力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看黎明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