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轴心上的两轴怎么正反转呢?

楼主(2014-02-14):
就是让轴1和轴2的转向相反。

我用三个锥齿轮来实现行不行? 好不好? 有没其他方案呀?

求指点。

网友:
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网友:
汽车前轮必备利器  差速器

网友(点评):
前提是大盆齿。

网友:
查一下 共轴式直升机    那个应该是一种典型吧

网友A:
你画图的结构都有标准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图的结构都有标准产品。

产品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叫什么?

T系列螺旋伞齿轮转向箱

网友:
方案可行,如果用此方案,最好采用螺旋伞齿轮,传动更平稳,齿轮有现成的,只要选用即可,不用自己计算加工。

网友:
四个皮带轮加一条皮带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