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十字薄不锈钢肿么加工出来的,高手进啊!铝合金门上的

楼主(2014-02-14):
(图片)

网友A: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按吨卖的,

截面均匀的,就是普通异型焊管,最大12米定尺,特殊可以定做,主要看运输了,

变截面的,有机械连续涨,有液压涨的,薄型是机械涨的,厚型是液压涨的,

你找一个厂子,随便就可以买,没有多少利润,

施工时候,用砂轮锯切开,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种尺寸非常小,最大外形距离不超过15mm

网友(点评):
薄壁的,就是异型焊管,没有其它工艺可以考虑,不可能是无缝管,看价钱就知道,

网友:
需要模具和冲床。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按吨卖的,

截面均匀的,就是普通异型焊管,最大12米定尺,特殊可以定做,主要看运输 ...

两块不锈钢焊接成"构成十字形的?“

网友(点评):
期待见过加工过程的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