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选择凸轮分割器,该选择多大的啊?

楼主(2014-02-14):
若选择凸轮分割器,该选择多大的啊?

网友:
你选择20rpm的速度是不是说明分割器不需要外控还是怎么样??知道条件的话会比较好选驱动角,不然,驱动角选小了,而你又要外控,就不好弄了。也就还是需要你的驱动时间和停止时间你希望是多少?

网友(点评):
驱动时间1s每工位和停止时间5s

网友:
那根据你的参数要用到110Df的了

网友(点评):
您有外形图吗,还有哪家买的吗,请告知,谢谢!

网友:
我是做分割器的厂家看有没机会合作了

网友(点评):
140的最低多少钱可以买?

网友:
你好,我是做分割器的可以为你提供选型等工作,如果有需要请联系,qq362146004,

网友(2014-05-06):
你好,我是三共机械销售(上海)有限公司的工程师。
如有意向,可否提供一下你的工况数据,我司可提供专业技术选型。

QQ 371011989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不太懂

网友:
常用的普通分割器就可以了  主要是你选用的电机功率是多大了 其实现在有很多分割器厂家都会根据你的要求把分割器和电机配好的

网友(2020-06-30):
盘的重量,算扭矩,选择合适的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