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发拉克系统怎么找回机械原点?

楼主(2014-02-14):
      各位社友,元宵节快乐!小弟今年 第一天上班遇到点问题请教 下各位社友。开机显示电池电压过低报 警,但机床还能正常运行,后来换过电 池后机械原点找不到了显示300报警 XYZ需回原点。怎么办啊?

网友:
同样是发那科加工中心电池电量低,我们让售后来换电池贵是贵了点,但是他换了后没有原点丢失,说丢失了后得找售后才能解决更麻烦

网友:
学习啊    问售后啊   买的那家的机床 售后这都不愿意告诉你

网友:
好像是1815号参数。从设参考点。
一般参考点都 是机械式的为主。系统内记忆的参考点比较少。厂家也太能省了。

网友:
肯定没看说明书,开着机换就不会有这问题了啊,见过好多厂把机床都快做报废了,说明书还是新的。

楼主:
      多谢各位社友的指教,问题已经解决了。找售后来处理的,就是楼4说的那样改1815参数,但修改1815参数要进入MDI模式才能改,开始机床一直报警MDI无法进入,后来进入了机床内部系统开启MDI模式修改1815参数就OK了。还有,像楼5说的那要我本人也不是很专业没看说明书(说明书找不到了)听售后的师傅说换电池是要开机换而且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