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Z不会马上停止!

楼主(2014-02-14):
Z轴在G00移动时,F1000可以马上停止,F3000的时候要比超过5mm才会停,也就是W100时要到W105才会停,怎么办?谢谢!

网友:
个人意见哈   是不是伺服反馈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好点的刹车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超过了硬件的极限了。只有增加硬件的能力。或者调整加减速的参数

楼主:
是广泰系统,是改系统参数还是改驱动器参数?

网友:
这个系统有没启动加速及停止前减速啊?

网友:
啥系统啊,开环的吧,不然机床早就报警了啊,

楼主:
查出来了,是导轨和拖板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