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尺寸链计算

楼主(2014-02-14):
最近部门搞培训,遇到一尺寸链,感觉挺有趣,这里上传上来大家一起看看。随便各位大侠也发表一下看法。。。。只用建立尺寸链说明,不用实际计算。。。。。。

网友A:
这怎么让我想起了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的关系,尺寸链研究的是零件的各部分的尺寸关系和静止零件间的公差位置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让我想起了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的关系,尺寸链研究的是零件的各部分的尺寸关系和静止零件间的公差位置 ...

偏偏结构上还真有这种情况!所以才有趣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让我想起了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的关系,尺寸链研究的是零件的各部分的尺寸关系和静止零件间的公差位置 ...

认真想十分有趣!(图中不是 有两个件是固定的)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所以首先尝试将问题简化

这里提到了两个可能,4的限位有两个可能,那就首先确定是哪一种。

1. 假设零件4的限位是零件1的A5尺寸右边沿,当零件4推到最右边时,计算A1尺寸左边沿到A4尺寸右边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假设该值为A0,则A2,A1,,A0,A4,A5组成尺寸链。其中A2,A1,A5为增环,A4为减环,根据公式 基准尺寸A0=A2+A1+A5-A4。 A0上偏差=A2上偏差+A1上偏差+A5上偏差-A4下偏差    A0下偏差=A2下偏差+A1下偏差+A5下偏差-A4上偏差
2 将第一步得出的A0与A3比较。会有三种结果 1)A0下偏差大于A3上偏差  2)A0上偏差小于A3下偏差 3)不符合第一条也不符合第二条。第一种情况表示零件4的右限位是零件1.第二种情况表示零件4的右限位是零件3. 第三种情况,建议不要做计算了。因为前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经过简化以后,后面的应该就好算了吧。

网友:
表示看不懂,尺寸链没学好,唉,还要加强啊。。。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向右运动时,可能是4号件直接碰到1号件,也可能4号件挤压3号件,3号件在碰到1号件,
有点复杂

网友(2014-05-26):
表示,有点晕。。。

网友(2018-03-28):
感觉自己太弱了,需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8-05-19):
尺寸链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问题,我搞了一辈子设计工作也没搞明白,现在还是要学习一点

网友:
有点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