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G车床能否空转

楼主(2014-02-14):
厂里的DMG车床加工时车头发生异响,现在在找寻原因,我们猜测很多原因,一一做排除法,每排除一个问题都要使主轴旋转起来,但主轴旋转需要夹工件才能动,我想能不能不夹工件空转,这样我们试验起来更方便,平时遇到调整也便捷很多,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使主轴不夹工件的状态下空转。

网友:
看说明书比什么都好。根据电气原理要求和参数的设置,可以确定可不可以空转。最好把你的型号的系统说一下。

网友A:
DMG的床子也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G的床子也会坏吗

没有不坏的机床,只是坏的频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
选择一个坐标系啊,将工件和主轴位置保持一定距离啊

网友:
参数设定可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