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聊工装----谈工装设计及工装经验总结

楼主(2014-02-14):
这段时间,忽然想起来写个有关“工装”的帖子。工装,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用的很多,给平时的生产制造注入了“高效”的原动力。
闲话少说,直接上工件----卡簧。

先说这工件成形加工到最后一个工序---钳;这里的钳主要是修毛刺。先说前提:工件材料为不锈钢,工件数量为几百个。
常规的修毛刺方法:1.刮刀,刮刀修刮内外圈毛刺;油光锉修锉打磨光外圈表面。
                                2.锉刀,锉刀修锉内外圈毛刺,油光锉修磨光外圈表面。
材料比较难加工,无论是刮刀还是锉刀很费力,数量又很多,显然需要寻求高效的加工方式。
高效的方法:采用砂轮修磨零件毛刺,修魔光外圈表面。
采用砂轮修磨后发现,用手工修磨时,也只能一次修磨一个。
此时,一个工装浮出眼帘,采用如下形式的工装。

工装的斜面可以用来自锁,台阶可以定位;工装加工比较容易,车完之后直接手工到砂轮机上打磨成形。
当时想可以将卡簧的修毛刺分为修内圈毛刺和修外圈毛刺;用此工装先快速修磨外圈毛刺,然后着手修磨内圈毛刺。
这东西真正用起来之后发现,产品套上去后,发现随之而来的几个问题:
1.斜面过长,磨削时发现,工装前端与砂轮干涉;
2.即使把斜面缩短,避免了干涉问题,还发现工件安装、拆卸比较耗费时间;
3.工件一次只能上一个到工装上,无法实现批量修磨毛刺;
总之,这个工装是个失败品。不过,从这次失败中摸索出了很多工装的道理。
咱现在来总结总结。
比如说:1.设计工装时,需要考虑加工采用工具的特性,尽量避免加工干涉;
              2.工装的设计,需要考虑节省加工成本;
              3.工装的设计,需要考虑便于安装、拆卸,也就是节省时间成本;
              4.工装的设计,其实是需要便于操作者操作的。
               ..........
若有感兴趣的大侠,也可以捣腾捣腾,这里卡簧的修毛刺就是内外圈边倒棱、外圈抛光;提出自己的工装思路,说说这东西让您干,您会设计什么工装。
还有,敬请各位大侠说说自己设计加工工装的经验,也让咱也学学。论坛里高手如云,咱权且抛砖引玉,敬请各位前辈高人指点。
之前有大侠说首贴放这个例子不太合适,大侠们可以看#8楼的例子。

网友:
这个我觉得任何工装都比较浪费啊!我觉得丢进黄沙里搅拌一下就很好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回答比较好。不过咱觉得如果一年也就干这几百件,也犯不着买个搅拌机吧,大侠您说呢?

网友:
能用化学去毛刺吗?

网友:
2楼说的是滚磨吧?

网友:
用振动抛光就可以了,一次给你处理几千件,很快就做完,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点评):
的确,您说的很有道理,苏州昆山那边有专门做振动抛光的机械的。不过,咱引出这个话题想大侠谈谈工装方面的。还有大侠,试想下,这玩意一年做个大几百件,犯得着买个振动抛光机吗?

网友(点评):
还有,大侠振动抛光几千件的时间并不快,大侠,咱厂子里有振动抛光机的,这个咱还是知道的。抛光也要看材料的,不是什么玩意都抛的很快的。

楼主:
针对,上面很多大侠说这个产品可以用振动抛光的方式修毛刺,咱也比较认同,这效率的确可以提高,其实时间上并不是快很多,但是省了人力成本;同时也变相增加了配备设备的成本。
这里,咱想说下,咱谈这个话题,其实主要想请各位前辈同仁谈谈自己设计加工工装的准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希望大家都能说说,互相学习下。

楼主:
贴张平时生产中加工零件的草图,这个工件比较小,外圆尺寸有公差要求,长度尺寸也有公差要求,材料为钛合金,数量为几百个,这里需要加工双面沉头孔和中间的通孔,现准备将其放置于钻床上加工。请教下各位大侠前辈高人说说自己的加工思路,如何高效加工这个孔,顺便说说加工中会出现哪些误差,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
借这个帖子,希望有大侠能出来说说自己的工装设计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在钻床上用座式弹簧夹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大侠,能提供下相关的图片与资料信息吗?

楼主:
顺便,贴下我平时回帖中涉及的工装设计。希望各路高手批评指正。
1.请教精确定位工装的设计 - 机械设计 - 中国机械社区 - 80万机械工程师的网络家园和线下组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703614
2.制作量具检具时,公差怎么选? - 机械加工 - 中国机械社区 - 80万机械工程师的网络家园和线下组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122
3.如下尺寸怎么做检具 - 量仪检具 - 中国机械社区 - 80万机械工程师的网络家园和线下组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902
4.这个图的垂直度如何测量 - 简单求助 - 中国机械社区 - 80万机械工程师的网络家园和线下组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934

网友:
对于这个卡簧的案例而言,俺主观认定楼主的思维方向有偏差,
首先讨论是制造工艺,卡簧不是用机加工工艺制造,而是以冲压工艺制造,
不检讨为何不在冲压工艺里去克服毛刺的问题,而采用二次加工或返工重修的思维,这点俺就不能理解,
再者,振动抛光一次性可以加工的数量极多,分摊到单件的工时就很有限,例如一次振动抛光1万件卡簧需时3小时,则每件卡簧的工时只需1.08秒,试问使用工装节拍能否低于这时间?
如果认为振动抛光机的投入不符合实际现况,则可以采用滚动研磨的方式,
又,振动抛光设备需要费用,然而使用工装后就无需机具设备的费用?

若真要讨论工装,则用卡簧这个案例就不是很合适。

网友(点评):
大侠这话中听。您且看咱#8楼贴的那张零件图的孔加工,请您发表下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张平时生产中加工零件的草图,这个工件比较小,材料为钛合金,数量为几百个,这里需要加工双面沉头孔和 ...

要钻中间孔,就要先对外径做夹持固定,可以用V型夹具,但要考虑V型夹具的压痕对外观的影响度,不能用V型时就用哈夫夹,两半圆一定一动夹持。

再就考量使用钻床钻孔的精度能否满足产品需求,先假设是可以,则找定中心后再夹持后钻孔。

接着要检讨的是操作的安全性和效率问题,这是工装夹具之外也要去检讨配套问题。

这帖是在讨论“工装” ,就不赘述配套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首先感谢liao侠的指点。实际操作中,的确发现V型夹具的压痕会影响外观,所以并没有采用V型夹具。至于大侠说的钻床钻孔的精度也是符合设计工艺要求的。不过大侠说操作的安全性和效率问题属于配套问题,这不大明白。

网友:
若工装不动,仅靠钻床提升的空间来取放工件,就有安全性的考量,若每次都将钻床停转,则效率会低降。那么就需要再设想将工装搞成可移动式,工装一移动就延伸复位定位的再现性问题。这就是俺说的配套问题。工装已经是满足工艺需求,而实际的操作却又安全性和效率的问题,这就不算在工装夹具基本功能里。

若要再延伸思维,则可以发展到自动化专机的程度,这样就不再是“工装”的讨论范围。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您能阐述清楚。

楼主:
大侠,其实真正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尽管夹具没有设计成可移动式的;不过钻床加工这个零件时候,将这个钻床主轴下降的行程调宽点,也就是说换产品时只需要持摇杆的手松了,手平移工装即可出来更换工件了。
咱没想到自动化专机的层次,也没有想到过将工装设计成可移动式的。不过要说设计成可移动式的,那里面的机构一般是什么,有高人能说说嘛?

网友(点评):
还有大侠,常见的钻床中有一类钻床,开启启动按钮之后,只需要手持摇臂往下压钻头就开始钻了,但是只要手松了,钻头就停转了。所以安全上应该可以保证的。当然我钻这个孔的时候没有采用这类钻床。原因在于这类钻....

楼主:
先感谢LIAOYAO大侠的指点。下面我贴出关于这个销钉零件的加工流程:
1.工艺路线:车-磨-线切割-车-钳
2.详细的每个工序:1.车-车外圆
                           2.磨-磨外圆
                           3.线切割-割断
                           4.车-车正长度,中心孔
                           5.钳-钻沉孔以及通孔
3.工件的钻孔的装夹方式:
   3.1采用三爪卡盘装夹工件,三爪上镗一个小台阶
   3.2三爪为铜软爪‘
4.夹持钻头后,钻头“对刀”
5.对刀之后,调节钻床主轴行程
5.1钻通孔
5.2双面钻沉孔,以三爪的台阶定位,批量加工零件。
6松开摇臂,推出三爪,轻轻松开三爪即可更换“零件”。
这里面先批量加工好零件的通孔,然后再批量加工零件的沉孔。
这里涉及了工装,采用了最常规的工装略微做了小改动,即可方便快速加工。
加工过程中涉及到了很多装夹的细节,这只有亲身体会过才能明白其中的一二。
且听我娓娓道来:
1.由于工件是钻孔,所以难免会有铁屑粘附到三爪的卡爪上面,这样其实会造成装夹不紧,也导致装夹精度降低;
2.工件一定要放平,否则加工出来的孔的垂直度超差。
这个帖子可以说把我平时生产中的总结写进去了,希望社区里能有大侠也能说说自己的心得体会。
其实,发这帖子的目的主要是想跟社区里面的前辈同仁交流下设计加工工装的经验,只有不断的交流才能提高。
古语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的工作环境不同,擅长的方面也不同,希望大家能说说自己对工装的看法。
我先从钳工操作者的角度说了关于工装的林林种种,其实如果从加工中心操作者的角度考虑,可能又是另一个思路,从设计、工艺的角度出发更多的则是倾向于产品整体的把握、可能又是另一种景象。
希望能和更多的前辈同仁进行交流,同时也希望社区里面的“老法师”也能来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要我做的话,直接一车一割,中间孔在数车上直接打完扩一下,完了再夹一下倒反面角,外圆直接找个长的先磨一下就OK了,没必要这么烦吧,

网友(点评):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您的提议很好。不过之前我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它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最后一步钳工加工,目的也是引出关于工装设计方面的思考。

网友(点评):
楼主所写的东西都是实践出来的,非常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