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403不锈钢的加工性能,好加工吗?

楼主(2014-02-15):
没做过这个材料,有个产品要报价,报低了怕亏,高了怕接不到单子,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304材料20元左右,比较难加工,是普通钢加工难度的2倍

网友:
LZ说的是403不锈钢吧

网友:
304?  403?楼主到底是哪个啊?

网友:
确实到底是哪个?被1楼弄糊涂了!

楼主:
我说的是4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403

记得,这个加工,千万要注意这个热,不要留硬皮,不然很不好车,这个一般还是比较好车的,比304的好车,这个好像属马氏家族,我们这边好像有人叫不锈铁呵呵,就是速度不能过快上了火就会变硬,还有焊接要放到最后,焊完了超硬,要用宝石刀车

网友:
1cr12  我们都叫不锈铁,与45号钢比较如同样是车外圆,比45号钢容易5倍。楼主你不要说你没做过45号钢。

网友:
是不锈铁  430  吧!没有叫403 的。